[求助] 关于金属布线宽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7):
小的有问题不明白,design rule里假设提供的金属能走1mA/um的电流密度,假设我现在有个比较大的输出buffer在信号不转换的时候电流是0,但是跳变的时候由于负载有比较大的电容,那么信号跳变的瞬间毛刺电流可能达到50毫安,毛刺时间也比较短假设就1ns,假设信号频率也就10M,那么这个输出线的布线宽度要按照50um布线,还是按照平均电流布线????

网友:
瞬间电流不用考虑那么多,比如ESD的时候电流非常强大的,但我们一般考虑满足电源环20um的线宽就足够了。记得曾经看到某个工艺的金属可以流过峰值电流好像是20mA的电流哦。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一般不去考虑什么瞬间电流,只考虑DC的时候电流大小。至少我是那样做的。

网友:
按照平均电流就可以,但是你那个50mA的峰值,还是要小心处理一下latch up。

网友:
应该是平均电流,peak值之后,电流还要回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小的明白了

网友:
1.有些fab,design rule中有瞬态电流和DC电流的区分,你可以采用瞬态电流计算得到一个平均值或者有效值
2.另外某些fab关于瞬态值和dc值有个大致的关系式,就是多少倍的关系,NDA的东西不方便说,理解

网友(2013-10-24):
平均,加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