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bsd违例求助

楼主(2013-09-17):
在进行bsd check的时候工具报告:
Violates Rule:3.3.1b Corresponds to Errors:TEST-819
这个违例通过查询错误代号TEST-819知道是因为tms,trst,tdi这三个端口在float的时候应该接上拉。
但是我在脚本中已经将这三个端口通过set_attribute object_name attribute_name attribute_value -type的方式指定为上拉了。但是结果还是会报搞这个违例,难道是那里不对?

另外,设定上拉的属性是这样写的,因为我看见BSD 用户手册上就是这样写的:
set_attribute [get_cells trst] drive_type 0 -type short

求清楚这个违例的帮忙解答一下,小弟非常感激。

网友(2014-02-26):
请问有BSD compiler的脚本么,能否发一个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找,谢谢谢谢!!zjt412@163.com

网友(2014-05-29):
这个应该是要在library里面,给pad的input加上 driver_type: pull_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