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底下用veriloga测量PLL输出的时钟抖动

楼主(2013-09-17):
各位好。之前我们PLL输出的时钟是只采用上升沿工作的,所以抖动只需要测试上升沿之间的抖动,现在我们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用到,所以要知道上升沿对下降沿的偏差抖动,这个主要是在cadence底下,在pll输出接一个用verilogA代码写成的模块,现在我的代码是这么写的,但是显示的会出错,求各位大虾指导。(提示的错误是time不是一个关键字或者系统函数,但是我看了variloga的手册里面time是属于关键字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module clk(clkin,out);
    input clkin;
    output out;
    time    tm_ck_pos;
    time    ck_half_period;
always@(posedge clkin) begin
        tm_ck_pos  <= $time;
end

always@(negedge clkin) begin
        ck_half_period  <= $time - tm_ck_pos;

end

integer out_file;
initial begin
    out_file = $fopen( "r.dat" );
end

always@(negedge clkin) begin
        $fwrite(out_file,"%d \n",ck_half_perio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