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modelsim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在调试sv代码的时候,怎么在优化阶段保留class内的变量?看了半天usred guide都没有找到,请教啊!!!

网友:
你在编译的时候有没有加-vopt或者vsim的时候加-vopt。一般不加的话,是不会帮你优化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modelsim.ini中的option你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