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t进行布局布线后的功耗分析

楼主(2013-09-17):
encounter布局布线后,我用starrc抽取了寄生参数,得到spef文件,然后又用pt做了静态时序分析得到.sdf文件,我用encounter布线完成后得到的dig_top_pr.v和pt生成的dig_top_dly.sdf拿到modelsim中进行了后仿,记录顶层信号得到dig_top_sim.vcd文件,我最终回到pt想进行功耗分析,功耗分析的相关配置如下:
set power_enable_analysis true
set power_analysis_mode averaged
read_vcd "dig_top_sim.vcd" -strip_path "/home/myname/pt/"
我把dig_top_pr.v和dig_top_sim.vcd都放在/home/myname/pt/这一路径下,但是我运行pt后,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read_vcd "dig_top_sim.vcd" -strip_path "/home/myname/pt/"
#Information: Checked out license 'PrimeTime-PX'(PT-019)
#Error: Cannot open "dig_top_sim.vcd". (PWR-123)

    上面的错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vcd文件是在modelsim中按照标准流程生成的,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一直没有找到pt打不开这个vcd文件的原因,希望有做过布线后功耗仿真的朋友们给予指点,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read_vcd /home/myname/pt/dig_top_sim.vcd -strip_path ****
后面这个是要你写读入那个module的vcd,比如dig_top/modulea/moduleb,自己man read_vcd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按你的建议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我开始以为-strip_path是指.vcd的存储路径呢,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strip_path后面应该怎么填?是不是一定要这个option?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要填的,这地方填的路径是你testbench_name/inst_name,这个inst_name是你捕捉信号所处的模块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用VCS做后仿得到vpd文件该怎么使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9# Alicezw 你用vcs仿真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生成vcd或saif文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做的都是只生成vpd文件,求大侠指点如何产生vcd文件和saif文件?
感激不尽!

楼主:
在你的testbench中加一个initial ... begin语句,使用如下命令:
initial

begin

$dumpfile("*.vcd");

$dumpvars(0,**);//**表示你要从中记录信号的模块名,0表示抓取模块内的所有信号,1表示抓取当前层的信号...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2015-11-23):
回复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这个,受教了,赞赞赞~

网友:
请问下布局布线之后也是同样可以通过产生VCD文件来功耗分析是么?那请问布局布线后产生的一些寄生参数之类的影响是怎么体现现出来的呢?我看到ICC布局布线后产生的.v文件和综合后的稍有不同,不过新人菜鸟没读懂。还是说布线后功耗分析时要 带上spef文件之类的?纯新人。。。

楼主:
P&R之后,用ICC导出milkyway,用starrc抽取寄生参数得到spef文件,在PT中读入这些文件和网表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入这些文件后需要功耗分析的话就和综合过后的功耗分析一样的流程了么?

网友(2016-03-24):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pt功耗分析有做成功没?vcd格式的波形可以被正确读进去吗?

网友(2017-07-0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4-2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知道如何使用VCS生成saif文件吗?我本来想用vcd2saif指令,可惜vcs2010显示指令无法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