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使能信号的使用

楼主(2013-09-17):
一个模块的使能信号只加在最后输出寄存器好,还是在模块内部每个寄存器和输出寄存器都加上比较好?   请懂得人帮忙分析下,十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功能上是一样的,反正结果就看output那个register。

如果在考虑的多点的话,跟clock gating很像,就是一个area和power的tradeoff问题。每个dff都加enable的话,会使area变大,但是能降低switch power;反之就是area小,然后内部的dff不断toggle,但是都是无用的switch,浪费power。

网友:
可以直接GATE输入的时钟。

网友:
这要看具休的应用,
如果说不想影响模块的运行,只是暂时不想输出影响其它模块,可以只在输出接口上使能。
如果是想让模块停在某一状态,不受输入影响,输出也稳定下来,可以每一级都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