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两个寄存器交换值,在综合时会不会造成锁存器??

楼主(2013-09-17):
verilog中的状态机:
reg  a;
reg  b;
case(state)
        exchange:
                 begin
                      a<=b;
                      b<=a;
                 end

网友:
数字综合与设计那本书有讲,你这样写可能最后状态是不定的

网友:
如果是寄存器,就没问题。

网友:
时序逻辑的话,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时序逻辑,说白了就是,两个寄存器交换原来的值。这样确定综合的时候没问题么??

网友:
时序逻辑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