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版图mental density 的准确值

楼主(2013-09-17):
整体版图已经拼完了,交给下家就可以tape-out参加pmw了,在填表的时候有一个要填的是density,是不是要进行DFM检查?一般加Dummy都是交个代工做的。而density 好像是会影响yield的

网友:
修改下drc rule 里的density 语句,可以把具体的density 值输出到XXX.density 文件里。

网友: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简单,方便。改改就省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教一下怎么写哦?那个DRC语法的文档我也有,但是那东西太多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easy said than done!

网友:
A1.density {
          @A1.density: A1 metal density must be <10%
          DENSITY A1_drc >=0.1 PRINT density_report_A1.log
}
这是个最基本的calibre的density的语句,是whole chip的,现在一般都要求local的,你要自己查一下语句,具体是在print之间加入window step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