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电源对地电阻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在我的设计中有两块一样的板子,一块测出1.2V对地电阻是370ohm,另一块测出为68ohm,我想请问,68ohm这个是在正常范围内吗?是不是用电压除以对地电阻所得到的电流比芯片需求的工作电流小就可以了?对地电阻应该怎样确定其阻值在正常范围内啊?

网友:
感觉差得太大了,是不是量错了?

楼主:
回复 2# hiyeshiyes 你好,没有量错,查了很多遍,结合以前的板子看68ohm的应该不正常,可不可以说是用1.2V供电的芯片坏了呢

网友(2013-10-23):
差别有点大,你上电过没?可能是器件差异也说不定,断掉负载看看。

网友:
建议先检测PCB电路电阻,逐个排除
另外不应该只有两个IC, 多测一些IC得到平均电路用来参考。只有两个的话,不确定那个是好的

网友(2014-05-16):
38 ohm的肯定有问题,可能是芯片或板子。

网友:
u may check ur circuit with no load first

网友:
建议先排除负载问题

网友(2014-06-20):
换个高精度万用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