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面试时候问到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今天去参加了个面试,有个问题我很纠结。
面试官问我:
如果前端设计一个锁存器,本意是希望锁存器带有复位端,但是综合出来没有复位端。前端人员要求这个锁存器是一定要有复位的。
请问,你要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
前端设计问题,修改代码,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这么回答了,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好纠结啊。

网友:
检查库里是否存在这样的单元?

网友:
2B面试官,问题描述不清,到底是前端代码问题,还是后端优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有可能是因为latch自己不带rst,但是我感觉啊,这可能不是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也是猜他的意思,所以我说,可能要从代码入手吧。
感谢解答。若有新的思路,请继续讨论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否这样理解,如果是代码问题,那就改代码风格,但是如果是后端工具的问题,请问,能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约束可能哪里没有做好之类的。

网友:
回复 7# AveryYoung 有问题也是前端综合的问题吧?不行的话,可以自己搭一个rst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答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rtl的风格可能不正确,按理说,always后面第一句if (!rst)之后再else,应该可以出一个复位端吧(除非lib里面真的没有带rst的latch或者dff),

至于你的说的自己搭一个复位逻辑,我不太清楚可不可行。是不是要在d端搭rst逻辑,那么d端原本的data功能应该也要保留吧,这样做应该还是需要前端的人再去设计,后端直接改可能会有些问题或者逻辑情况不清楚。

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个人意见就是rtl coding风格的问题,如果不希望修改rtl代码并重走前端流程的话,对后端netlist进行ECO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网友:
从后端出发:
1, 如果是前端代码设计问题,让前端改;如果是综合的问题,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吧。
2,从verilog方面改,就不用你管了,如果是从cdl方面改,锁存器前面加与门,不管谁该,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我对提这个问题的人感到好奇。
你确定你面试的是后端?这明显是前端的问题,改网表也是前端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