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讨论下带隙基准中的PSRR

楼主(2013-09-17):
PSRR,带隙基准的电源电压抑制比,通过仿真我发现他的变化趋势基本上和带隙结构中的运放的闭环增益的变化趋势是一样的,是不是带隙的PSRR主要受到闭环增益的影响?还有就是在中频的时候,一般PSRR曲线会翘上去,那一点是不是增益的20db为零的那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续关注,想知道如果不用运放是什么情况

网友:
直观模型可以将电源对输出小信号影响看成阻性分压;在低频放大器增益高,对output impedance有衰减作用,PSRR高。 中频amp增益减小,输出阻抗变大,PSRR恶化,在UGF放大器对output没有减小作用,PSRR最小;频率继续增高,输出容性阻抗shunt output,PSRR再增大。

网友:
低频的PSRR差不多就是闭环增益1/(A*beta)大小

网友:
    理解的很透彻,赞一个。PSR分成三个部分,小信号模型计算起来,既是楼上所说的。
建议楼主多多计算,有助于理解,仿真只是验证。

网友(2016-01-26):
不用运放其实也一样分析的,可以利用电阻分压。

网友(2016-10-31):
学习了学习了O(∩_∩)O~

网友(2017-04-17):
不一定吧。PSRR与许多因素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