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CORDIC 取对数

楼主(2013-09-17):
我想看看怎么取对数。我看到有篇PPT说怎么取对的
我就用了IP core

代码如下。
module qulog(
input clk100m,
input sys_rst,
input [15:0]data_in,
output reg [15:0]data_out_reg,
output reg  data_out_flag
    );

wire [15:0] data_inX,data_inY;
wire rdy;
wire [15:0] phase_out;

assign data_inX=data_in+1;
assign data_inY=data_in-1;

always @(posedge clk100m )
begin

data_out_flag<=rdy;

data_out_reg<=phase_out;

end

arctanh arctanh1 (

.x_in(data_inX), // Bus [15 : 0]

.y_in(data_inY), // Bus [15 : 0]

.phase_out(phase_out), // Bus [15 : 0]

.rdy(rdy),

.clk(clk100m),

.sclr(sys_rst));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qulog_test;

// Inputs

reg clk100m;

reg sys_rst;

reg [15:0] data_in;

// Outputs

wire [15:0] data_out_reg;

wire data_out_flag;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qulog uut (

.clk100m(clk100m),

.sys_rst(sys_rst),

.data_in(data_in),

.data_out_reg(data_out_reg),

.data_out_flag(data_out_flag)

);
always #5 clk100m=~clk100m;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100m = 0;

sys_rst = 0;

data_in = 10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10
sys_rst=1;
#10
sys_rst=0;

// Add stimulus here

end

endmodule

出来的数不对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这个CORDIC的内核??我最近在写一个atan2函数,不过我用的是查表法。

想知道 arctanh 中的sclr是negedge还是posedge? 因为你的测试程序默认它是posedge

楼主:
有呀。我用的span3A DSP这个芯片就有。。 sclr 应该是 posedge的。不过我不管输入啥数据。这输出都不变啊。我都不知道咋使用这个IPcore了。。按照datasheet实例输入,结果和datasheet说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2014-08-20):
assign data_inX=data_in+1;
assign data_inY=data_in-1;
这里应该不是直接加减1

网友:
例如迭代16次,那么1应该对应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