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楼主(2013-09-17):
初学DC,在读一个顶层脚本的时候,遇到点问题,,希望各位大神指点。在一个EMIF的时钟域中,
set_output_delay [expr ($sdram_setup+0.5+$diff_paddly)] -clock [get_clocks EMIF_clk] [get_ports pad_mem_datout[*]]
在这个里面的0.5的值是怎么得来的,diff_paddly这个数据值又是什么造成的延时????

                                         谢谢各位指点啊!!!!!

网友:
0.5估计是给绕线或其他因素留的margin,后面一个看字面意思好像是pad dela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脚本中是分别定义了diff_paddly和pad_delay两个值的,还是在同一个EMIF的时钟域set_input_delay [expr (5.5 + $pad_delay)] -clock EMIF_clk [get_ports pad_mem_datin
  • ]这个端口的用的是
    pad_delay。另外,这个0.5的margin值是,根据设计规范给出的,还是经验值啊????
  • 回复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