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求助求助~~~~我把每一个设计分模块综合后,怎么把综合后的模块连在一起????

网友:
在综合顶层时,调用生成模块的.db 或.ddc

网友:
cat在一起就可以了。 或者用dc 读进去, current design 到top上, 再写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这个版本的DC不支持写成.db的形式了,,,写成.ddc之后,是直接在综合顶层模块时,把所有综合过生成的.ddc文件都read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