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山寨台式机电源 emc 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我的台式机电源是个山寨的,导致显卡输出信号到
显示屏上会有比较严重的纹波。
  把电源拆开来一看,,根本就没有EMC的设计
太坑爹了
  请教如何做一个能  滤掉纹波的 电路

网友:
电源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划不来,需要拆电源

楼主:
后来发现电源是能用的,显示器上的纹波是因为视频连接线有问题,还有显示有点老了,自身有较大的噪声

网友(2013-12-18):
EMC未来是个趋势~

网友:
请用RC吸收电路,来吸收这些纹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