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波形上下不对称,不知道该怎么调管子了

楼主(2013-09-17):
用SMIC18的库做了一个运放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参数如下, 增益67DB,带宽67M,相位裕度63度,输入100K的正弦波,正负极相差180度,输出波形不对称,上面明显小于下面,所有的管子也都处于饱和区,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调整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结构决定结果,输出点必须大于一个开启电压(NMOS),而pmos没有限制。。
建议:用推挽输出结构。。

网友:
最后一级跟随能这么做?
有问题的
你的设计要求希望输出的下一级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一级是比较器

网友:
最后那级不能用diode做负载吧?换成电流源试试

网友:
最后一级不能这么做吧,不说别的,最后一集偏置电流完全不受控啊

网友:
第一级都是错的,估计楼主第一次设计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输出电压完全被控制了,不会低于一个Vgs。

网友(2024-03-20):
仿真精度需要调的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