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200m的sdram有必要做等长吗?

楼主(2013-09-17):
今天被逼给sdram做等长, 心里郁闷, 上来发泄一些.
100~200m的信号, 波长有23米, 有必要做等长吗? 这不是浪费资源, 表情?

网友:
應該不用,一票~~~

网友(2013-12-16):
主要还是看上升时间。。

网友:
看上升时间和需走线长度

网友:
不需要的。主要是时序余量很大

网友:
是SDR还是DDR。SDR是要控制总长的,DDR要等长。

网友(2014-03-04):
一般来说不用刻意去做等长,如果上升沿驱动能力过强的话,需要在源端添加匹配电阻,在200MHz 时还需要关注时序参数,有些芯片的建立保持时间比较特殊。

网友:
没必要,传输线上的那点延时和时钟周期比起来差太远了,可以选择无视。

网友:
看走线长度 和时序

网友(2014-05-29):
那这么说来,PCI也不用做等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