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U/DSP/CPU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3-09-17):
面试遇到的问题。哪位能给个较全面的解答?等待。。。。。。

网友:
CPU   只有運算沒有 IO , 須要 io , timer .. DMA ,  彈性大配不同IO  就不同

MPU  =  cpu + io    但因為IO 內定所以  便宜但是彈性受CHIP  .  一般用控制上 , 4bit ~32bit 都有

DSP   運算能力加很多, 一般CPU 只有基本但是有些須要 如  sin

网友:
回复 楼主:

   MCU:中文翻译微控制器.简而言之,就是用很小的计算功能来完成控制,即计算能力较弱,而控制能力较强,哪方面体现较弱的计算功能:1.位宽,比如51只有8位位宽,430只有16位位宽。2.计算能力,41的是8051的内核...没有硬件乘法器,3,内部ram的大小。51好像是128字节和256字节吧,记不太清了.等等都能够体现出其计算能力是短板。而哪方面体现出控制能力较强:1,IO口,一个小小的51竟然有48个IO(好像是吧,记不太清了),中断,定时器,串口,等等,表明其强大的控制能力。  DSP:中文翻译数字信号处理。DSP和MUC恰恰相反,其强调计算能力,弱化控制能力。其主要是为了弥补CPU和MCU的计算能力不足而出现的。显卡就可以看做一个DSP,需要显示很绚丽的画面,CPU计算能力不行,就需要将数据交给显卡(DSP),由显卡进行处理,然后显示...
CPU:CPU可以说是兼顾了控制和计算能力。其计算能力也不算弱,控制能力也不算弱,性能比较均衡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MCU和DSP,CPU的发展越来越快,区分度也越来越模糊,以前手机里面的ARM9,ARM10,ARM11的核的MCU,已经模糊了MCU和CPU的界限。他们的计算能力也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区分一个片子是不是MCU的最好方法是,MCU一般不跑操作系统的,而CPU需要有操作系统支持。而现在DSP的控制能力也得以加强,TI出的TMS32以及C2000里面都是集成有DSP的控制器,功能很强大。但是其特点还是在于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一般DSP也不会跑操作系统。CPU的话还是那样子,性能均衡,比较全面,现在向多核发展,需要有操作系统支持。

网友:
二楼讲的简洁

网友(2013-10-19):
price/ performance / function /   IT 'S ALL DEPENDS ON YOU

网友(2014-03-11):
DSP is special chip which can do math processing efficiently and fast. It is typically intended for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It involves FIR, IIR, FFT, Cosine & etc transforms. In thses transforms lot of addition and multiplication is required at high speed. CPU or MCU can do such tasks but is will consume huge time and resource. DSP has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of common blocks required for signal processing related functions or transforms.

网友:
以上说的很好。

网友:
说得好!受教了~

网友:
2楼很简洁,3楼很详细。主要就是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2014-05-27):
学习了   刚理解下

网友: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2014-07-07):
楼上回复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 is the best.. You can have SoC with FPGAs

网友(2014-10-14):
學習了  感謝大家

网友:
现在专用的DSP芯片没什么前途了。CPU都集成了DSP的指令集和相关功能。很多通信基带处理器里面需要大量的DSP运算的,都使用ASIC来实现,而不是可编程的通用DSP,因为后者速度不行。

网友(2014-12-01):
都說的很好 謝謝了

网友(2015-03-26):
MCU/DSP/CPU有什么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