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我才学DC,我发现每次我用前辈留下来的脚本文件在dc_shell里面就可以运行完成,但是想用图形界面看一下综合出来的电路时,图形界面在综合的时候总是有错误。。错误为:Warning: Can't find clock 'Clk' in design 'Intro_TopFF'.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请回的大神帮我看看吧。万分感谢!!

网友(2013-10-22):
你看一下运行的log是否有error之类的。

网友:
看看create_clock这个命令的格式,时钟port的名称是否有改变

网友:
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这样你每次综合完之后再打开图形界面看逻辑不就得了!

网友(2018-07-16):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尼,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5 楼说得对啊,你综合完之后 start_gui 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8-08-16):
运行脚本文件,看产生的log,里面应该也有error的

网友(2021-11-11):
楼主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多谢解答一下,是综合的时序不满足导致出现这样的error?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