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报错误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我才学DC,我发现每次我用前辈留下来的脚本文件在dc_shell里面就可以运行完成,但是想用图形界面看一下综合出来的电路时,图形界面在综合的时候总是有错误。。错误为:Warning: Can't find clock 'Clk' in design 'Intro_TopFF'.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object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请回的大神帮我看看吧。万分感谢!!

网友:
设计中没找到Clk信号。。然后CMD-036的那个错应该是你sdc里面有东西写错了吧。

网友(2016-01-19):
朋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Warning: Can't find clock 'Clk' in design 'digital_clock'.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clock_list'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