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地的BUCK拓扑结构的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13-09-17):
这是一个款buck拓扑的AC-DC芯片,如上图所示,电源芯片接GND,这是一个浮动地,AC输入和输出Vout才是接真正的VDD,这样芯片的浮动地GND是出于波动状态的,这样噪声是会比较大吧?一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有知道的求解答!谢谢~

网友:
这样的架构有什么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身是buck结构结构,所以没法共地啊!主要这是一款单周期控制的AC-DC,一般单周期的主要拓扑结构都是buck-boost吧!使用buck的好处好像是电压应力小点  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接到地呢??表示很不解,求指导。

网友:
non isolation的 high side BUCK , 不須要使用UHV PROCESS

IC 間跨壓可透過 ZENER  可能 40v 內.. 很多這類 led driver .

還有 GND 和CS 如果在 左邊和  CS 右邊 (VCS 會微負電)
都有不同專利, 是不同公司專利

缺點很難調光 .. dim 得使用 隔離脈衝變壓器 去由LOW SIDE 控制

Low_side buck 得先把 AC 高壓降下來,  如何降?
   但是 DIMMING 好做直接對地就能控制 .

网友:
ripple 大?

輸出電容加大阿..

网友:
开关管在高压端,也叫浮地。目前在LED驱动电路中广泛应用,这样应用的根本目的就是COST DOWM,这种结构可以省去VCC绕组,降低变压器(功率电感)的成本,(VCC供电可以直接从输出端接入,若输出电压较高,可使用电阻或稳压二极管降压)。

开关管在低端,也叫共地(IC地和输入整流后的地想通,但输出地是浮起来的)。在较早期的LED驱动电路中应用比较多,这种结构使变压器(功率电感)必须要用两个独立绕组。

浮地的方式的确噪声比较大,因为IC的地始终是跳跃状态(相对输入整流后的HV和地),在低成本的应用中,外围元件更少,更简单,所以对噪声的处理,更多的寄托于IC身上(内部有很多处理方法:比如抖频,高频率限制等等),另外,在如此少的外围元件下,PCB Layout也是至关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意,我们里面的基准电压就是采用的NPN三极管,这样可以有效的隔离地的噪声,请问一下,频率抖动怎么可以减小噪声的影响呢?

网友:
首先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synchronous buck, 主开关用的NMOS, 如果不加Bootstrap circuit的话会出现接通高电位时,Vg-Vs<Vth的情况,也就是说,高电位时打不开。
第二个问题,你的IC GND接的是Vx, switching node一般是指开关电源开关之间的结点。你可以发现Vx不是ripple而是从GND到Vdd的类似方波一样的东西。就算在IC里存在高频率波,得到的也绝对不是真正的GND,而是0V+avg(Vx).所以IC运行不稳定,多数状态会出现不能关断的情况。
CS链接无大碍,要看datasheet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