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电路电磁仿真问题

楼主(2013-09-18):
用cadence 与sonnet接口对一电路做电磁仿真,sonnet仿真提取模型后,调用在原理图中,并加入管子和电阻。电路中有一个开关管,但是调用sonnet模型后,管子的工作状态不正常了,什么问题啊??
开关管的连接时栅极串联一个2K的电阻,然后接一直流电源(1.8V),控制管子开关。但是电磁仿真后,管子的栅极电压就降到mv级,查看电磁仿真端口的S参数,一段直流线上衰减也就不超过1dB,那为什么1.8V通过一段直流线后,电压降低了那么多啊??
求高手指点啊!!十分感谢!!!

网友(2013-11-21):
你那个S参数的直流工作点(0Hz)有问题,用sonnet重新仿一次,直流工作点的仿真频率使用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