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压的工艺角仿真

楼主(2013-09-18):
各位:     用smic 0.18um工艺做带隙基准电路(采用三极管的基准电压电路)时,在不同的工艺角下基准电压不一样,比如在tt工艺角下为1.155V,在ff工艺角下为1.146V,在ss工艺角下为1.164V,调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该怎么调了,请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2014-07-13):
输出电压随电阻和BJT工艺角变化是正常的

网友:
corner有偏差是正常现象

网友A(2023-04-14):
通过仿真,可以知道,Vtlnn在各工艺角下的偏差非常小,但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却发生了变化,三极管的VEB也有很大变化;这是因为,不同工艺角下的电阻值有差异,使得流过三极管的电流有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工艺角下的VEB不同,最终导致输出参考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2024-06-22):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可以知道,Vtlnn在各工艺角下的偏差非常小,但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却发生了变化,三极管的VEB也有很 ...

那工艺角仿真下温漂增大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