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cascode补偿电容所加的位置

楼主(2013-09-18):
fold-cascode作误差放大器的LDO
补偿电容接在图示位置,
没加补偿的话电路的两个低频极点应该是pass器件的栅极,和输出极点。如果补偿电容加在图示位置的话那么不是会将此点原来高频位置的极点拉到
低频范围内么。这样并不利于稳定 啊,个人感觉补偿电容应该是加在pass器件的栅极才比较合理!
望给些指点。。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buffer
所以全范围的稳定很难做到
如果你的负载Cap有1uF以上 那么会好一些

网友:
比较实用的LDO 需要加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是有的在pass 管和放大器之间。完整图如下。

他这里buffer 的用以基本是将N2处极点推到高频段,远大于GBW。
但是补偿电容Cc加在N4处,不是会将N4处原本的高频极点拉到GBW以内吗?
为什么Cc不是补偿在N1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下拉扎维书上的第十章第六节。

网友(2022-10-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是有的在pass 管和放大器之间。完整图如下。

请问这个结构您了解了吗

网友(2023-01-17):
PASS器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9-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是有的在pass 管和放大器之间。完整图如下。

你好 想问一下这是哪篇论文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