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MPP在stream out和stream in以后,全是打散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各位兄弟姐妹
使用virtuoso 514在画版图时,使用multipart path画了guide ring,但是stream out gds后,然后再stream in,发现所有的MPP都是打散的,不能整体拉伸和拖拽了,请问哪里可以设置解决。
另外在pipo时,选择keep pcell时,像via这些pcell可以保持,但是对于MPP没作用还是散的,该选项对MPP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
option里面有一个ROD ,导出时加ROD的路径,导入时也加!

网友(2015-12-31):
回复 网友A:

你好!按你的方法51的问题解决了,616有没有相应的方法啊?

网友:
除非给它添加属性,就像楼上说的加ROD的路径。但是这样会增加GDS的大小
我不知道楼主你这样做到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改layout,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好重新stream out 不行吗?

网友(2016-04-25):
回复 网友B:

    同问,感觉打散前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直接可以流片的,为什么还要导进去修改?

网友(2016-06-13):
这个可行,不错,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ROD directory是指什么路径,应该填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07-23):
同问,rod路径怎么填?

网友(2019-06-06):
我也想知道在IC61软件中怎样保持multipart path画的guide ring 不打散呢?

网友:
同问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解决mpp被打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