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问题,高手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3-09-18):
用ncsim仿真,看waveform,停在某个时钟不动了,但是fsdb文件size一直在增加,一会儿就几个G,稍微多跑会儿,及几十G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陷入死循环了,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时钟在运行,卡在while或者wait语句?猜测而已!

网友:
可能是 delta cycle 互相进入,导致时钟不进行。

网友:
可能是进死循环了。编译时加上-linedebug参数,仿真时感觉进死循环时,按下ctr-c,然后敲where,就可以看到是在哪里死循环。

网友:
死循环了。

网友:
有没有组合电路环路?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找到了。应该是delta cycle的问题吧,我在testbench里,同一个信号在不同的block里面有的使用“nonblocking assignment”,有的使用"blocking assignment",改了就OK了。

网友(2018-09-02):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你说这个方法是针对的nc verilog 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