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关于remove_attribute命令求助

楼主(2013-09-18):
使用命令
remove_attribute *ram area之后
使用get_attribute *ram area 命令
依旧可以看到 cell *ram的面积,这个是为什么呢?如何能把*ram的面积属性去掉呢?

另使用find cell *ram 可以找到对应的cell,但是使用remove_attribute find(cell,*ram) area,软件提示找不到对应的cell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remove_attribute [find cell *ram] area
dc一般get_cells用的多点

网友:
有些系统的attribute不一定可以remove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了很多次了,属性无法remove。rh as 5.8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