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failed to find tile table property of master XXX

楼主(2013-09-18):
请问出现failed to find tile table property of master XXX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2014-04-1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2014-08-06):
我也遇到了,加CAPFILL的时候,我自己做的CAPFILL mw,加的时候就报这个错,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有谁知道么!?

网友:
mw没做好,
你的capfill是stdcell 类型么,  在milkyway里面正确auSetPRBry 了么,

mw对std cell mw的要求很严格,一定要过auSetPRBry 这一步,不像genewmakemacro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指导!确实是因为没有做auSetPRBdry的原因,之前我已经将CAPcell做成gdsStdFillCell的类型了!
    刚刚做了一次auSetPRBdry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感谢版主!

网友(2024-02-29):
也遇到一樣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