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手头有一个摄像头和一个单片机开发板,肿么写驱动呢?

楼主(2013-09-18):
我希望在电脑上做一个MFC上位机把摄像头拍摄到的图像显示出来,怎么弄呢?

网友:
用一个有USB的单片机,一端连sensor,一端连PC
同时写sensor的控制和图像,实现usb camera,PC上USB会识别
然后PC写软件去访问usb camera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不简单,这个活在公司是要由一个team来做的。

网友:
这个需要三个部分的内容。
首先需要采集图像,即摄像头段的电路设计。有一个摄像模组OV7670用的比较多,但是没有自带压缩算法。还有一个摄像模组OV2640模块。好象是500W像素,自带jpeg压缩算法,使用很方面,价格略贵,但是比OV7670要好用很多,要是购买的话在淘宝上的一个姓王的店主那里买,只有他那里是自己开发的,没有问题,其他店都是抄他的板子,质量不稳定。
其次需要选择合适的传输路径将图像传递给电脑。有线的话可以选择232串口和USB,无线的话可以算则wifi和蓝牙...不管哪种传输方式,串口能简单些,wifi和蓝牙需要图像采集端有相应的模块。
最后需要在电脑上将图像显示。这一块需要用到界面编程,要用到图像显示的一些软件,算是上位机软件,可以用vb delphy等比较老的语言来写,也可以用QT、MFC来搞,我对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因此来说基本上需要三个人来完成这样一个工作。

网友(2013-11-05):
51不了解,有时间我自己去试试看~到时候可以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