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SRR问题

楼主(2013-09-18):
面试时被问到LDO中调整管使用PMOS或者NMOS对PSRR有什么影响,哪个能好一点?求哪位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p管差些,直接影响到输出,n管好些

网友:
对啊。

这里做比较的结构是两级运放(PMOS功率管),和两级运放+NMOS功率管。
    PMOS做功率管有可能会产生△VGS,虽然环路增益可以压抑这个变化,但已使得PSR比环路增益低了一个数量级,改善的方法是将第一级改为NMOS输入,PMOS电流镜,可以抵消这个△VGS

接着比较vin从功率管ro传递过去的干扰(输出电流变大,ro变小,这个干扰变大)
    PMOS的话,这个PSR大概是1/环路增益,由于NMOS的输出电阻小,算出来的结果是PSR要好上一个数量级,这里是单这个量而言,实际上vin会从从上一级运放的PMOS管ro进入NMOS功率管的栅极,由于这个ro比较大,最后还是NMOS功率管的PSR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指教,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