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NDkey问题

楼主(2013-09-18):
请教大家,我想设置flatten的bindkey  但那个bindkey command不知道它对应哪个,有哪位大神能教下我吗??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Ctrl<Key>7" "leHiFlatten()")

网友A(2018-02-27):
非常感谢,同理,make cell 就是  leHiMakeCell

网友B(2021-11-02):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同理,make cell 就是  leHiMakeCell

ADE仿真中菜单Annotate直流工作点的快捷键命令是什么?
在哪里查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E仿真中菜单Annotate直流工作点的快捷键命令是什么?
在哪里查找呢?

把ciw上option中的logfiter 里的选项全勾上,你所操作的每一步的命令就都会在ciw上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iw上option中的logfiter 里的选项全勾上,你所操作的每一步的命令就都会在ciw上显示
...

好哈谢谢,我已知晓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把ciw上option中的logfiter 里的选项全勾上,你所操作的每一步的命令就都会在ciw上显示
...

这个操作太实用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