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清楚$Iwave X64里面的HFSS FOR ECAD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3-09-18):
哪位清楚$Iwave X64里面的HFSS FOR ECAD功能如何使用?
应该怎么指定信号网络进行仿真的?

另外sentinel-psi不能仿真?
感觉license有问题,谁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2014-05-07):
同问啊!我的也是Sentinel-PSI这个功能不能使用!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7.0 版本sentinel-PSI 不能使用的问题现已查明。根本原因是网上放出的Crack文件有多个版本。最常见的那个只补了siwave的几个主文件。还缺一个和sentinel-PSI相关的鉴权文件没有补。解决办法是从好的机器上复制这个文件盖过来即可。此文件位于和siwave.exe平级的一个叫“sentinelPSI”的子目录中。名称是 lmgr11.dll lmgr11.zip (630.73 KB , 下载次数: 47 )   也可下载本帖附件替换(前提是你相信我的话)。当然,Lic文件里还是需要增加相关的语句的。反正看它报哪个lic找不到,就把报出的那段关键字复制下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现用的lic文件,照着原来的格式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4-10-13):
回复 网友A:

替换进去还是没有用啊

网友(2014-12-05):
没有用啊  求正确办法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亲测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最终要计算完的时候就terminated了,exit code 1

网友(2016-05-26):
下载了,可是没用

网友(2016-06-29):
啊共和国热啊嘎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