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轻载和重载问题

楼主(2013-09-19):
数字电源中经常讲:数字电源可以提高轻载效率。那么我们一般讲的模拟电源都是在满载或重载的情况么?为什么轻载效率就会低呢,而重载效率会很高呢?请大神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模拟电源轻载时功耗都消耗到调整管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2014-03-25):
模拟电源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