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葩的ic615的问题:layout editor q后英文变成了方块

楼主(2013-09-19):
环境是CENTOS 6.4,ic615是hotfix的,打了patch,来自这里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01540&highlight=ic615

如图

是不是patch的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好像很罕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启动前设置 export LANG=en_US.UTF-8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似这个问题不是很奇葩啊,我在rhel6.4上安装IC615后也出想这样的问题,打开电路的属性窗口是没有问题的,但打开版图属性窗口的时候就有以上问题。按freecat的方法设置了也没有解决,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明显是系统少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log产生,或是说不晓得log在哪……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你在启动virtuoso的窗口看一下是不是有错误提示缺哪个包,个人认为缺字体。可能是libfreetype之类的。

网友(2014-06-30):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Centos6.4上安装IC615,也出现layout “Q”时出现属性框的字体马赛克,其他地方(电路图、仿真、DRC、LVS等)字体都是正常的!安装了各种字体,还是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