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

楼主(2013-09-19):
这真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的 layout offgrid 多邊形的頂點沒有在grid上 (via1 poly2 pcomp nwell ...) 可以用polygon再描一變 (針對offgrid 的地方) 也可以寫一個command file 直接對各offgrid頂點做四捨五入 修復offgrid error後再回存GDSII

楼主:
请大神们看看?跪谢

网友:
做个project,开头没有开好

网友:
1、确定对你的display options 中的grid controls和工艺库中的设定一致。(有时误操作可能修改过)
2、如果你版图中线条有过倒角、45°、圆等走线 会报off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