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adc 电路问题

楼主(2013-09-19):
为什么我设计的saradc电路在没有加入offset消除电路时,在输入加入Vpp为2v的正弦波,输出经过理想DAC的转换后Vpp仍为2v,可是加上offset消除电路后峰峰值就不能到达2v了?求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请问你那个失调消除电路是消除系统失调的吗?工艺引起的随机失调可以消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就是消除工艺随机失调的

网友(2014-06-28):
加不對吧?!

网友(2017-12-07):
VPP is not related offset???

网友(2021-07-30):
that is all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