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采样保持开关

楼主(2013-09-19):
ADC的采样保持开关为何用单个MOS管?为何不用PMOS和NMOS开关管呢?

网友:
你指的是底板采样的管?要看你运放输入共模多少了。输入共模很低或很高的时候用cmos开关效果不是和单管一样,还在关键节点增加了寄生

网友:
主要考虑的是charge injection 和 clock feedthrough两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