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assign问题

楼主(2013-09-20):
请问一下
一般来说循序是用“<=”来产生reg
而组合电路是用“=”来做
比较好奇的是组合电路,使用“<=”,在synthesis会做出什么来呢?

网友:
也产生和用=一样的组合电路。
<=和=只影响仿真,从而影响前后仿一致,对综合结果没什么影响。
但一段语句里<=和=混用是不可以的,综合会报错。

网友:
这种问题用DC综合对比一看就知道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二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Answer from orlye => same as my experience

网友:
这可能导致仿真结果与实际电路不一致。不推荐。

网友:
assign就用=吧,虽然用<=不会报错,综合看起来也没什么差别,为保险起见,还是用=吧,毕竟你最终设计的是实际的电路,不是rtl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