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U芯片一般都带可测性设计(DFT)吗?

楼主(2013-09-20):
想了解下目前在用的那些相对比较低端低成本的MCU,如基于8051核的8位MCU是否都带有可测性设计?   基于ARM核的MCU的是否都带DFT?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词语没有听过,应该是个新名词吧..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JTAG接口,他能够实现边界扫描的功能吧...另外我百度了一下这个DFT,应该是在IC设计方面尤其是在FPGA这一块用的比较多吧...
一般的MCU片子都不带这个功能的,因为其出厂之前基本上将bug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网友:
8051肯定不带DFT,貌似8051出来时还没有DFT。

网友:
MCU一般都搞DFT测试向量ATP的

网友:
DFT是必备的,但不会给你开放,你只是用JTAG进行调试。

网友:
现在一般的MCU都是有DFT(就是通常说的SCAN),DFT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测试成本。测试贵啊。

JTAG只是一种接口协议。有些公司有自己的接口协议,不一定就用JTAG

网友(2013-10-27):
DFT是傅里叶变换吗?

网友:
FFT是快速傅立叶变换
DFT是Design for Test

网友:
JTAG跟DFT不可混为一谈。
我觉得规模很小的话不要做DFT,浪费了,直接用功能测试。

网友(2014-05-23):
芯片设计的时候会有功能测试的。
像三星有个Test Pin,是专门测试用的,用户使用时要Fix 0

网友:
我感觉不是全带吧

网友:
JTAG是DFT其中之一吧

网友(2014-06-26):
主流的 arm core mcu基本都有,用于产线上测试,譬如覆盖各功能模块,存储器mbist测试之类。到用户手里jtag接口主要就是下载代码调试仿真啥的,

网友:
一般測試都是會加上去的.

网友(2014-07-30):
回复 网友A:

    nice

网友(2015-10-30):
np DFT ! but you can add it yourself !

网友:
不一定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解释不太准确哦。
DFT是指Design for Test,我想楼主应该主要想问的是SCAN(插扫描链)。
一般来说,数字设计的前期可以不用考虑scan的问题。
设计完成后做综合时,根据需要修改一些时钟/复位信号的特殊处理,然后调用不同的综合指令,即可选择调用std cell中的不同单元(主要是DFF的区别)。
数字逻辑部分,加SCAN相比不加SCAN,面积约会大出15%~30%.

SCAN测试对纯数字的逻辑测试效果好,相比较于functional test,一般时间上有优势,测试覆盖率也方便统计。
但对于数模混合电路,包括MCU,一些模拟部分的测试可能还是需要额外的测试模式设计。
因此,要不要加SCAN,完全取决于芯片成本和测试成本的综合权衡。

同样是51内核的单片机,集成度也会有很大差异,内核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我也分别做过加SCAN和不加SCAN的,不能一刀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批评指正

网友(2016-01-24):
I need it too.

网友:
DFT是芯片测试的专有名词。

网友(2016-12-23):
当然会带DFT,几乎所有的芯片都会有DFT,只不过有些是自测,有些还需要外加测试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