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TCAD仿真

楼主(2013-09-20):
有做esd tcad仿真的兄弟姐妹吗?

网友(2014-11-11):
我也正在寻找,顶起

网友A(2015-09-22):
正在进行仿真中,但是,还没有相应的测试结果做对比

网友:
菴7梒 TCAD馱撿溘淩霜最摯婓ESD滅誘?璃俶夔?嘛源醱腔茼蚚.ppt (2.01 MB , 下载次数: 117 )

菴8梒 ESD滅誘?璃壽瑩統杅腔溘淩.ppt (1.09 MB , 下载次数: 76 )

可以参考一下韓雁的書籍。

网友(2019-05-09):
是做TLP仿真吗?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A:
正在进行仿真中,但是,还没有相应的测试结果做对比

我想问一下,做ESD器件仿真,你知不知道具体的工艺参数呢?不知道具体的工艺参数就算你会仿真,仿出来的结果也没什么用吧

网友:
做ESD器件的仿真你们要是不知道具体的工艺参数,即使你们会仿真,仿出来的结果有参考价值吗?最多就是看看器件的开启过程,电场,电流,和晶格热点的分布吧!

网友(2025-01-02):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