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电路与异步电路

楼主(2013-09-20):
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看到说:异步电路速度快,功耗低;这个是为什么呢? 不明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异步不存在时钟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异步还存在握手的问题呢....速度怎么快啊?

网友:
握手只是信号操作中的一个。异步电路不必等到时钟到来才做下一步。理论上可以利用上所有的时序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得有具体项目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了吧。。。。

网友:
你说的这种async电路还太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为什么? 我在书上看到的!说是Intel都应用了的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

网友:
EDA工具支持,仿真,验证

网友:
异步电路速度快,功耗低, 这是因为异步电路不必要等到同步信号就能计算出数据, 不同时工作肯定功耗也低啊。

网友:
有没有研究异步处理器的论文

网友(2014-04-14):
异步虽然省功耗,但是设计复杂

网友:
Another advantage of asynchronous circuit is scalability.
Without global clock and clock distribution issues, asynchronous modules be simply cascaded together using same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