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CL处理.lib文件

楼主(2013-09-20):
lib文件中:

pin("A[0]") {
     .......
     .......
     .......
} /* end of pin A[0] */

pin("A[1]") {
     .......
     .......
     .......
} /* end of pin A[1] */

......
......

我有用regexp抓出A[0] A[1] ......设为变量pin_name,
因为要对每个pin单独处理,所以我需要抓每个pin的描述的结尾,即:
"} /* end of pin A[1] */"
请问这个时候我的正则表达式该怎么写?

我现在是这样子写的:
regexp {^\} /\* end of pin $pin_name \*/} $line

会报括号不match的问题.

1.想请问我该怎么写这个表达式.
2.因为总是要处理类似的包含"{},[]"的文件,发现置换符号在变量里处理总是有问题,
   想请教各位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转为BRE来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BRE匹配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BRE 就是basic的reg exp
我试着用regexp "(?b)^} /*" "} /*comment*/",可以匹配到,但是:
                               regexp "(?b)^} /*c"      "} /*comment*/"  失败
                               regexp "(?b)comment"  "} /*comment*/"  成功
set word "comment"; regexp "(?b)$word"      "} /*comment*/"  成功

打开bre后,不能匹配/*后的普通字符了
(ps: 以上的regexp后都要加-expanded参数,不然不支持(?b)选项,前面忘记敲了)

网友:
(?b)就是打开BRE,使{} [] ()\*等都代表本字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啦,回头我试试,bre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