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稳定性的仿真?

楼主(2013-09-20):
求助关于DCDCPMcadence可以仿吗?

弱弱刚开始着手DCDC。个人主要不理解DCDC开关管该如何处理,DCDC工作稳定后,开关管总是处于一开一关的状态,还有DCDC中有振荡器,在DC状态下而ACstb仿真都是基于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所做的小信号仿真,介该怎么办?难道是用matlab建模来仿真其稳定性?(比如PWM调制的DCDC,虽然传输函数比较好写,但是却不知道怎么仿真)

网友:
Spectre里面有个叫p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S 也能仿PM之类的东东?大神能不能给份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你也可以用平均电流法将duty circle换算成小信号计算,用vcvs和理想电感电容搭输出级,其他连续时间的电路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看法,DCDC的环路仿真不能放在你说的top里边,要自己把参数计算或者仿真出来,然后自己搭一个简单的环路,VC到电感电流之间用一个VCCS来代替,这样比较好。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