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在Post CTS后Uncertainty不包括Skew了?

楼主(2013-09-20):
为什么在Post  CTS后Uncertainty不包括Skew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uncertainty叫做“不确定度”

cts后,skew确定了,就不归uncertainty管了。

楼主:
假设在pre CTS阶段的uncertainty的约束设置为  set_clock_uncertainty 5 [get_clocks clk] ,那么在post CTS阶段,是不是要把uncertainty的约束修改小一点?比如  set_clock_uncertainty 3 [get_clocks clk]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觉得过严了做不到,那就根据skew的情况,改小点呗。

网友:
post CTS之后还认set_clock_uncertainty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