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obustverilog使用的提问

楼主(2013-09-20):
请问有人下载过OPENCORES里面的
类似于Generic AXI to APB bridge这样的IP核吗?根据说明 里面需要用到robustverilog 这个编译器。

例子程序(robustverilog 1.2里面包含三个例子程序)里面是可以自动生成成功的,但是为什么想生成OPENCORES里面下载的就不行了呢?只生成了一个文件夹名字是"=out"的文件夹 里面没有东西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have you solved the problem? I want to the answer

楼主:
no....... I am still confusing.........

网友(2013-11-05):
估计是要1.5版 才行   1.2版的估计是没办法了

楼主(2013-12-21):
直至现在还没有解决。。估计真的如楼上所言是robustverilog版本太低的问题;
可是找遍了网上都没有找到1.5版本

网友(2017-05-04):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do we have a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