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运放题目~~~

楼主(2013-09-20):
一道笔试题,有两个疑问~~
1.如果是理想运放,应该Vx为0,Iout也为0吧?
2.运放有有限的跨导,此时的影响不考虑输出电阻么,还是认为输出电阻为0?这时Vx,Vout的波形是什么呢~~我用方程求解算的,假设运放不满足虚短。有没有直观的理解可以分享呢?

网友:
器件全换成阻抗,频域计算零状态响应,然拉普拉斯反变换就行了。理想运放肯定用虚短虚断;实际运放列表达式。

网友:
但是貌似有个运放输出电流Iout在那就没法算了..

网友:
这个输出电流很好算啊,本来电路就是积分器,输出电流就是输入电流,理想条件下就是Vin/R。如果考虑到输出电容的话那就在乘以一个比例(1+Cc/Ci)

网友:
传输函数啊!

网友:
4楼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you are right, i screwed up..

网友(2014-05-14):
当运放不是理想的时候,关键是设运放为gm和rout的并联,并且rout无限大,出来的结果可分解因式

网友:
把电容用1/sc表示,你把s理解成d/dt求解就行了,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