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calibre与ic615集成时出现的加载错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9-21):
说来是很弱智很小白的一个错误,就是有些教程上没有说清楚,导致有些新手(包括我)想当然的load了一个不该load的东西,或者在.cdsinit里写了一个不该写的东西。之所以要跟大家啰嗦一下,是因为我再解决问题时百度google出一堆同病相怜的小白,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首先,所要加载的skill脚本是/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11.3_18.12/lib/calibre.skl
这个文件被link到
/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11.3_18.12/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calibre.skl
在calibre安装目录里有好几个calibre.skl,还有好几个calibre.OA.skl,都不是应该加载的。这里有可能是网上流传的各种安装攻略的不同而引起的混淆。其他地方的文件根本没有skill的设置语句,只是对初始化文件的识别的东西

第二,就ic615来说,用户定义的.cdsinit文件应该在~下或者.下,这两个目录在ic615的search path下

第三,关于在~/.cdsinit里写什么的问题,网上各种版本的安装教程都说这个cdsinit是从一个地方copy过来的,然后rename成.cdsinit后放在某处.这一点cadence有说明:在cdsinit的开头,

/*
   filepath:        /samples/local/cdsinit
   dfII version:    4.4

   This file should be copied as /local/.cdsinit
   and customized as a site startup file. The site startup file is
   read and executed when the Design Framework II software starts.

   This file can load all the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files and
   application bind key files.

   It also sets the library search path ( which may be overriden by the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Finally this file transfers control to the user by executing the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The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may be

     ./.cdsinit - .cdsinit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cdsinit - .cdsinit in the user's home directory

   This site file checks if a .cdsinit exists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and executes it. If .cdsinit does not exist in the user's working
   directory then ~/.cdsinit is executed if it exists.

注意到~/.cdsinit和./.cdsinit是
user customization file,而不是site startup file。user customization file没有说是copy来的。只是说要user来edit。(其实拷不拷cdsinit我没看出有说明差别)

我一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吧user customization file copy来,然后在最后一行加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lib/calibre.skl" ))

结果启动virtuoso后马上报错,一大堆function被redefine,最后waiting for ipc :1 to initialize。当时就纳闷为什么会申请网络连接,结果google了半天一头雾水。。。

解决方案: user customization file里应该只写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lib/calibre.skl" ))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关于直接复制cdsinit再加一行出现的错误,在cdsinit里面,有这样一段

;################################################
;#
;# LOAD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
;################################################
;
;The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is going to load the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In case you have copied this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as your user customization file
;comment out or remove the next section to prevent
;recursive loading of ./.cdsinit
;
if( isFile( "./.cdsinit" ) then
    printf( "Loading ./.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n" )
    loadi( "./.cdsinit" )
else
if( isFile( "~/.cdsinit" ) then
    printf( "Loading $HOME/.cdsinit init file from the site init file.\n" )
    loadi( "~/.cdsinit" )
)
)
;
;END OF THE SITE CUSTOMIZATION FILE

如果在~/.cdsinit中还有上面那一段,那就自己load自己死循环了。所以ciw里才会出现一大坨错误,cpu飚到100%,最后fork都出错了。关于为何会申请网络连接,我也没有搞明白

最后,关于SITE CUSTOMIZATION FILE的位置,我也没有找到,反正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都不是

总之就是一句话,网上的安装教程要辩证的看,最好还是参考软件自己在readme里写的设置文档。被坑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非常正确!这么好的经验怎么没人顶!

网友(2014-10-23):
谢谢你啊楼主,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也是吧.cdsinti拷贝自己目录下然后各种redefine搞晕了。。。

网友(2015-01-07):
谢谢楼主,终于成功了

网友(2015-12-09):
根据这个指导,成功集成calibre和virtuoso,马克!

网友(2016-01-28):
对我这个小白来说,你说的好乱根本没看懂。

网友:
大神,能否讲的直白点。

网友(2016-03-11):
回复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我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http://bbs.eetop.cn/thread-595205-1-1.html

网友(2016-08-19):
这个帖子写的很好,我和lz遇到了一样的情况。现在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威武  按网上的某些方法确实会出现问题

网友(2021-03-10):
我就是直接复制的cadence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到我的工作目录,本来想着集成到 virtuoso里,一启动就报错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的错误。最后在CDS.log文件里才看到 .cdsinit被调用了无数次,把内存占完了,导致 内存溢出。

网友(2021-07-07):
厉害。其实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3-12-18):
没懂啊,大佬

网友:
总结:::直接在自己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中加上load( strcat( getShellEnvVar("CALIBRE_HOME") "/lib/calibre.skl" ))这句代码就行(前提:::自己linux系统中已经安装calibre、virtuoso,并在virtuoso已经集成calibre(自认为是建立启动目录导致的virtuoso中calibre消失,virtuoso识别的是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感谢大佬分享,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