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Expert Suite 7.1.3

楼主(2013-09-21):
PI Expert Suite 7.1.3

PI EXPERT SUITE COMPLETE CD-ROM
PI Expert Suite. Supply Design Software v.7.1.3.0 (2010) | 230 MB

Programs for calculating the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ed circuits LinkSwitch ®, TinySwitch ®, TOPSwitch ®.
The structure also include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pulse transformer
and a library of parameter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ferrite cores, such as EET or ETD.
System Requirements: Windows 2000, XP, Vista
120MB Free Hard Drive Space
256 MB Ram System Memory

incl. PI Expert Suite v7.1.3.0 Multi-language: English, Russian, Chinese Simplified, +Tutorials, +Application Notes.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软件 - PI Expert

楼主:
Power Integrations是高压模拟集成电路业界的领导者,向用户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AC到DC和高压DC到DC的功率转换方案。PI Expert是一个自动化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程序,通过接收用户输入的电源规格参数,自动生成围绕Power Integrations系列IC设计的电源转换方案。PI Expert提供制作和测试工作原型必需的所有信息,包括输入电路、器件选择、器件特性利用、箝位电路以及反馈电路。PI Expert还提供完整的磁特性设计,包括磁芯尺寸、绕组圈数、合适的线宽和每个绕组使用的并绕线的股数。它也可生成用于机械装配的详细绕组说明。产品选择指南根据输入的规格,帮助那些可能对Power Integrations器件系列不是很熟悉的用户选择最适合某一应用的PI产品系列和器件。目前,产品选择指南只能从PI Expert程序中运行。

楼主:
创新的电源转换技术 Power Integrations是高压模拟集成电路业界的领导者,向用户提供极具成本效益的AC到DC和高压DC到DC的功率转换方案。PI Expert Suite™内包括四个由Power Integrations提供的电源设计软件工具,它们创新、便捷而且省时。它们分别为:PI Expert、PI Xls、产品选择指南以及PI Viewer。这些工具可帮助您使用Power Integrations的每一个器件进行电源设计,其中包括简单的开/关控制器件和输出功率为1 W到300 W以上的PWM器件。 PI Expert是一个自动化的图形用户界面(GUI)程序,通过接收用户输入的电源规格参数,自动生成围绕Power Integrations系列IC设计的电源转换方案。PI Expert为您提供了构建和测试工作原型所需的一切信息,包括输入电路、器件选择、器件特性利用、箝位电路以及反馈电路。PI Expert同时还提供完整的磁特性设计,包括磁芯尺寸、绕组圈数、合适的线宽和每个绕组使用的并绕线的股数。它也可生成用于机械装配的详细绕组说明。
INNOVATION IN POWER CONVERSION Power Integrations leads the industry in high-voltage,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that provide very cost-effective AC to DC and high-voltage DC to DC power conversion solutions.PI Expert Suite™ consists of four innovative, easy to use and time-saving power supply design software tools created by Power Integrations: PI Expert, PI Xls, Product Selector Guide and PI Viewer. The tools create designs utilizing one of Power Integrations’ products which include simple, On/Off control devices as well as PWM devices, with output power from 1 W to over 300 W. PI Expert is an automated,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driven program that takes power supply specifications and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a power conversion solution designed around one of Power Integrations’ IC families. PI Expert gives you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build and test a working prototype. This includes input circuitry, device selection and device feature utilization, clamp circuitry and feedback circuitry. PI Expert also provides a complete magnetic design that includes core size, number of turns, appropriate wire thicknesses and number of parallel wires to be used for each winding. Detailed winding instructions for mechanical assembly are also generated.

网友(2015-06-12):
回复 楼主:

    好东西,收取的信元也太多了

网友:
谢谢。需要licen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