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波形里的U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21):
初学FPGA,在用ISE的ISim仿真时,有的值是U。只知道0、1、X(未知)、Z(高阻),求教U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语言是VHDL
刚才从网上搜了一下,找到下面一段,应该是答案
“后来我突然想起在VHDL中有给变量赋初值的语句,而我的程序中变量未赋初值, U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变量未赋初值,查了一下VHDL的语法书”STD_LOGIC”型数据可以有九种不同的值,其中’U’代表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