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Synopsys上的GENESISe报错,求解答~~~~~

楼主(2013-09-21):
我将Synopsys安装好了,但是运行后报错,信息如下:

[supen@localhost bin]$ ./GENESISe

License lookup failed: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home/supen/install/license/sysnopsys.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234.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13.03"

* STROOT is "/home/supen/install/sentaurus/bin/./.."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supen"

[supen@localhost bin]$求解答~~~~~~~~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
license 缺 swb_all这个feature,自己在src里加入,重新生成license

楼主:
回复 3# abab1394 怎么修改,有教程么?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里多的很

网友(2013-12-08):
回复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您最后解决了么? 求助啊!